JB ACC.7,FUN2

楼主(2012-03-25):
各位大侠 我是51单片机的初学者,在编程时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JB ACC.7,FUN2

伟福说这条指令:错误342 缺“,”

请问我这条指令错了吗?

网友A:
这条指令不错,你有没有一个FUN2的标号?中间的那个逗号是不是半角的?

楼主:
请问什么叫FUN2的标号呀?那个逗号我检查过 没有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26 17:38:07编辑过]

网友A:
你这一行指令意思是:如果“累加器ACC”的最高位(也就是ACC.7)的状态=1(高电平),则程序跳转到标号为“FUN2”的地方继续执行程序(如果ACC.7=0则不跳转)。

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号作为你的跳转目的地,那就会报错。

以你现在的状况,你还需要从头学起,不要贪图进度。

楼主:
我有那个标号。不过我习惯叫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