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怎么烧录程序时,串口不存在??

楼主(2012-03-25):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我刚买的单片机,照说明那样进行,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了。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样的硬件系统?连接的是哪个端口?

大概你都不清楚。

网友B:
怎么烧录程序时候会显示......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onnection is failure. You can try: 1.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 2.Stop operation, then re-select COM Port. 3.Because PLCC-DIP/PQFP-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 4.Update the STC ISP.exe version. 5.If still error,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 or null.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26 10:11:36编辑过]

网友A:
就是没连接上呗!

还是那个问题: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样的硬件系统?电脑上连接的是哪个端口?

楼主:
你好   我用的是51hei 单片机 笔记本连接的usb 接口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我已经搞定了 是串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