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焊接 stc89c51

楼主(2012-03-25):
各位高手们,我想自己焊接一个单片机系统板,只要点亮流水灯和一个数码管显示就可以了,但没有头绪 。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或建议,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是有一块学习板,然后自己再焊一个系统板,将在学习板上可以运行的单片机芯片上到你自己焊的板子上运行,这样可以确认程序没问题,专门解决硬件的问题。当然最理想的是一上来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B:
我最近焊了不少单片机最小系统版,很简单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