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代码

楼主(2012-03-27):
为什么P1的第一个灯不亮,哪儿错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uchar a;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0;b>0;b--);
}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n,j;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n=(n<<1)|j;
   scl=0;
   delay();
  }
 return n;
 sda=1;
 delay();
}
void main()
{
 init();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3);
 respons();
 write_byte(0xfe);
 respons();
 stop();

 delay1(100);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3);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a=read_byte();
 stop();
 P1=a;
 while(1);
}

哪儿错了啊,sda,scl地址没错

楼主:
有人吗?求助啊啊啊

网友A:
刚开始学c语言编程,完全看不懂啊,

楼主:
好吧,总算有人回了,即使只是搭讪。。

网友B:
把倒数第十七行,OXFE改成OXFF,应该就是P1口所有得等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