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为什么不能实现数码管的闪烁

楼主(2012-03-27):
#include char code table[]={ //共阳极0~f数码管编码 0xc0,0xf9,0xa4,0xb0,//0~3 0x99,0x92,0x82,0xf8,//4~7 0x80,0x90,0x88,0x83,//8~b 0xc6,0xa1,0x86,0x8e}; //c~f char code wetable[]={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har m, f, s,s1,num=0,mi,i=0,num1=0,num2=0,f1,flge,c,a,flge1=0;//申明 sbit k1=P3^2;//申明按键 sbit d1=P1^1; // sbit p1=P2^7; // sbit p2=P2^6; // sbit p3=P2^5; // sbit p4=P2^4; // sbit p5=P2^3; // sbit p6=P2^6; // void display();//申明函数 void init(); // 申明函数 void delay(int z);//申明延时函数 void key(); //申明函数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 while(1) { key();//按键 display();//显示 } } void display() { m=num/10; //分离 mi=num%10; f=num1/10; f1=num1%10; s=num2/10; s1=num2%10; if(flge1==1) //标志位控制显示 { p1=1; p2=1; d1=0; } else { P2=0x7f; P0=table[mi]; P0=0xff; P2=0xbf; P0=table[m]; P0=0xff; } if(flge1==2) { p3=1; } else { P2=0xef; P0=table[f]; P0=0xff; } if(flge1==2) { p4=1; } else { P2=0xdf; P0=table[f1]; P0=0xff; } if(flge1==3) { p5=1; } else { P2=0xfb; P0=table; P0=0xff; } if(flge1==3) { p5=1; } else { P2=0xf7; P0=table[s1]; P0=0xff;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晶振设为12MHS 溢出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启CPU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T1=1; // 开启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num++; if(num==60) //秒为60 秒清零 分加1 { num=0; num1++; if(num1==60) //分为60 分清零 时加1 { num1=0; num2++; if(num2==12) { if(num2==24)//时为24 时清零 分清零 秒清零 { num2=0; num=0; num1=0; } } } } } } void time2()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a++; if(a==10) { a=0; if(flge1==1) //取反实现闪烁 { p1=~p1; p2=~p2; d1=~d1; } } if(flge1==2) { if(a==10) { p3=~p3; p4=~p4; a=0; } } if(flge1==3) { if(a==10) { p5=~p5; p6=~p6; a=0; } } } void key() { if(k1==0) { delay(10); if(k1==0) { flge++; while(!k1); //消抖 if(flge==1) //数码管暂停 { TR0=0; } if(flge==2) //按键控制标志位 { flge1=1; } if(flge==3) { flge1=2; } if(flge==4) { flge1=3; } if(flge==5) { TR0=1; flge=0; flge1=0; } } } }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楼主:
char code table[]={ //共阳极0~f数码管编码
0xc0,0xf9,0xa4,0xb0,//0~3
0x99,0x92,0x82,0xf8,//4~7
0x80,0x90,0x88,0x83,//8~b
0xc6,0xa1,0x86,0x8e}; //c~f
char code wetable[]={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har m, f, s,s1,num=0,mi,i=0,num1=0,num2=0,f1,flge,c,a,flge1=0;//申明
sbit k1=P3^2;//申明按键
sbit d1=P1^1; //
sbit p1=P2^7; //
sbit p2=P2^6;  //
sbit p3=P2^5;  //
sbit p4=P2^4; //
sbit p5=P2^3; //
sbit p6=P2^6; //
void display();//申明函数
void init();   // 申明函数
void delay(int z);//申明延时函数
void key(); //申明函数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
 while(1)
 {
  key();//按键
  display();//显示
 }
}
void display()

   m=num/10;   //分离
  mi=num%10;
  f=num1/10;
  f1=num1%10;
  s=num2/10;
  s1=num2%10;
  if(flge1==1)   //标志位控制显示
  {
   p1=1;
   p2=1;
   d1=0;
  }
  else
  {
  P2=0x7f;
  P0=table[mi];
  P0=0xff;
  P2=0xbf;
  P0=table[m];
  P0=0xff;
  }
  if(flge1==2)
  {
   p3=1;
  }
  else
  {
  P2=0xef;
  P0=table[f];
  P0=0xff;
  }
  if(flge1==2)
  {
   p4=1;
  }
  else
  {
  P2=0xdf;
  P0=table[f1];
    P0=0xff;
    }
    if(flge1==3)
    {
      p5=1;
    }
    else
    {
  P2=0xfb;
  P0=table;
   P0=0xff;
  }
  if(flge1==3)
    {
      p5=1;
    }
    else
    {
  P2=0xf7;
  P0=table[s1];
  P0=0xff;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晶振设为12MHS 溢出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启CPU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T1=1;      // 开启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num++;
   if(num==60)  //秒为60 秒清零 分加1
   {
     num=0;
     num1++;
     if(num1==60) //分为60 分清零 时加1
     {
      num1=0;
      num2++;                                 if(num2==12)
      {
      if(num2==24)//时为24 时清零 分清零  秒清零
      {
       num2=0;
       num=0;
       num1=0;
       }
     }
   }
  }
 }
}
void time2()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a++;

    if(a==10)
  {
  a=0;
   if(flge1==1)  //取反实现闪烁
   {
     p1=~p1;
     p2=~p2;
     d1=~d1;
   }
   }
   if(flge1==2)
   {
    if(a==10)
   {
     p3=~p3;
     p4=~p4;
     a=0;
   }
   }
   if(flge1==3)
   {
    if(a==10)
   {
     p5=~p5;
     p6=~p6;
     a=0;
   }
   }

}
void key()
{
 if(k1==0)
 {
  delay(10);
  if(k1==0)
  {
   flge++;
   while(!k1);  //消抖
   if(flge==1)  //数码管暂停
   {
      TR0=0;
   }
   if(flge==2) //按键控制标志位
   {
    flge1=1;
   }
   if(flge==3)
   {
    flge1=2;
   }
   if(flge==4)
   {
    flge1=3;
   }
   if(flge==5)
   {
    TR0=1;
    flge=0;
    flge1=0;
   }
  }
 }

}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