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计数器计数频率程序

楼主(2012-03-28):
利用单片机的T0,T1的定时计数器功能,来完成多输入的信号进行频率计数,计数的频率结果通过8位数码管显示,要求能够对0-250KHZ的信号频率进行准确计数,计数误差不超过+-  1HZ。

这个我不理解 ,能提供以下程序?或者是详细的思路?

网友A:
你不理解,就是有人给了你程序,那还是不理解

网友A:
以上你说的,是要求,做一个能测出频率的东东,并显示出来,给你解释一下,也差不多就是把你说的抄 一遍

误差不超过正负1HZ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个一50HZ的频率,通过你做的这个频率计,应该显示49HZ或是50HZ或是51HZ

楼主:
可是我输入的信号是动态的?怎么办、。?

楼主:
帮帮忙吧,透露点 让我好起步,开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