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无法识别USB转串口

楼主(2012-03-31):
我的板子,最近用USB转串口去下载程序的时候,系统提示说找不到新硬件,也就是COM口没有被系统占有,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常是usb转串口线已经坏了

楼主:
你是说USB方口有问题?测了他的电压值是好的。。还有就是偶尔能识别,但是还是下不进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