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DS1302时钟+18B20温度计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03):
     附件的程序烧到实验板上,有几个问题:

1.在年月日调整的时候只能实现减的功能,不能实现加的功能。。。。。。

2.感觉按键的响应速度不是很灵敏

3.有这样一段程序,如下: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8/08/03
    {
   Time->DateString[0] = '2';   //这个对应LCD规格字符表,所以直接用字符的形式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 ';  //这边显示空格是为了让光标闪烁的时候光标处无内容?
       Time->DateString[1] = ' ';
       Time->DateString[2] = ' ';
       Time->DateString[3] = ' ';

好像板子不会出现不显示内容的情况,不知道这个对hide_year<2判断的程序段有什么作用。

麻烦版主大神帮忙下哈。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哦,买的板子送的程序有这个程序的,大家可以验证下是不是也出现了我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闪烁显示啊  hide_year<2 就显示  然后下面的程序会hide_year++ ,下一次就不会显示了,然后下一次又会显示 这个意思呢.

楼主:
嗯,提示了下有点想通了。有一点我想不通,为什么光标闪烁一次hide_year就会计数一次呢?

另外这个程序的对于“星期日 2008-08-03”进行调整的时候只能实现减法,好像S5加的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B(2013-08-03):
也在为这个问题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