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中断实验做不出想要的效果

楼主(2012-04-03):
P0口控制LED和数码管,我想要数码管在闪,当我按下中断后,LED灯亮。现在按下中断后LED灯亮了。但回不去让数码管亮。LED灯在那里乱闪?这代码该怎么改?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J=P1^4;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1;
 EX0=1;

 wela=1;//11101010
 P0=0xea;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zd() interrupt 0{

 SJ=0;
    wela=1;//11101010
 P0=0xff;
 wela=0;
 P0=0xfe;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4-3 20:49:12编辑过]

网友A:
 EX0=1;

 wela=1;//11101010
 P0=0xea;
 wela=0;

我估计把这段代码写入到 你的for循环里面去就好了,我现在放假回老家了板子不在身边,你测试下看看

楼主:
昨晚自己弄出来了。放在for循环里确实可以。但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中断完后数码管会熄一下。这个忽略了。继续学习定时器、计数器了。在请教下

sbit SJ=P1^4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按位寻址

P0=0xfe这个是按字节寻址?按字节寻址必须要先用sfr声明它的地址么?

网友A:
sbit SJ=P1^4  这个是数码管的总开关啊,教程请看http://www.51hei.com/bbs/dpj-4882-1.html

P0=0xfe

的意思是让第一个数码管亮,其他的都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