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矩阵键盘和数码管写个计算器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想用开发板做一个计算器,但是没有思路,其实只要思路就好了,不过要是有程序我也不会拒绝的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如果能把简单的计算器和复杂计算器都讲了就更好了,如果有带注释的源程序的话那就太感谢了!!!!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想法挺好的

网友B(2014-11-2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table8[]={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最左边显示0-9
uchar code table7[]={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0x98,0x99};   //左边倒数第二
uchar code table6[]={0xa0,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0xa9};   //左边倒数第二
uchar code table5[]={0xb0,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
uchar code table4[]={0xc0,0xc1,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0xc9};
uchar code table3[]={0xd0,0xd1,0xd2,0xd3,0xd4,0xd5,0xd6,0xd7,0xd8,0xd9};   //左边倒数第二
uchar code table2[]={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0xe8,0xe9};
uchar code table1[]={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

ulong dat;       //数据
ulong datA;      //过度数据
uchar addflag;   //加法标志位
uchar subflag;   //减法标志位
uchar mulflag;   //乘法标志位
uchar divflag;   //除法标志位
uchar overflow;  //溢出标志位
uchar clrflag;   //数据处理标志位
uchar illegal;   //除法的非法标志位

uchar keynum;    //按键键值
uchar keycode;   //按键IO口状态值

uchar scanok;    //IO口扫描结束
uchar checkok;   //键值获取结束

void delay_ms(uint z)                      //1ms的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cankeyboard()                  //scankeyboard()函数(用于扫描键值)
{                                     //反转法测键值。。。
    uchar a,b;
P2=0x0f;
keycode=P2;
if(keycode!=0x0f)
{
  delay_ms(10);                 //按键闭合消抖。。
  a=keycode;
  P2=0xf0;
  b=P2;
  keycode=a|b;
  while(P2!=0xf0);
  delay_ms(10);//按键释放消抖。。
     P1=keycode;
  scanok=1;//键值测完后。。scanok置1。。。
}

}

void checkkeycode(void)
{
    if(scanok)                                //如果键值测完后,则执行以下。。。
{
     scanok=0;                             //scanok清零。。为下次使用准备
  switch(keycode)                       //用开关语句查找键值对应的逻辑功能...
  {
   case 0xee: keynum=0  ;break;  //数字键
   case 0xed: keynum=1  ;break;
   case 0xdd: keynum=2  ;break;
   case 0xbd: keynum=3  ;break;
   case 0xeb: keynum=4  ;break;
   case 0xdb: keynum=5  ;break;
   case 0xbb: keynum=6  ;break;
   case 0xe7: keynum=7  ;break;
   case 0xd7: keynum=8  ;break;
   case 0xb7: keynum=9  ;break;
   case 0x77: keynum=10 ;break;   // +
   case 0x7b: keynum=11 ;break;   // -
   case 0x7d: keynum=12 ;break;   // *
   case 0x7e: keynum=13 ;break;   // /
   case 0xbe: keynum=14 ;break;   // =
   case 0xde: keynum=15 ;break;   //清零
  }
  checkok=1;                         //查完后,checkok置1.
}
}

void datpros(void)                     //数据处理函数。。
{
   if(keynum==15)                      //如果是15  则认为是清零的  进行清零
   {
     dat=0;
   }
   else                                //否则则认为是数字键 进行显示 存贮 并运算
   {
  if(clrflag)                    //清除标志为1,则执行以下。
  {
   dat=0;
   clrflag=0;                 //为下次使用准备。
  }
  dat=dat*10+(ulong)keynum;     //将每次按的数字合成一个整体。。比如按下"1","2","3"后就会把它合成"123"
  if(dat>1000000000) overflow=1; //如果输入值大于65535(所用的为int型数据,最大为65535)的话则溢出标志置1,可供显示程序查询并显示"EEEEEEE"
  if(divflag&&!dat) illegal=1;   //如果做除法时除了零,则非法标志置1,供显示程序查询
   }
}

void add(void)
{
   addflag++;                          //加法标志置1。。。
   subflag=mulflag=divflag=0;          //将其它运算标志清零。。(一次只能作一种运算)
   clrflag=1;                          //清零标标置1,(当按下加号后,再按第二个加数时,这时应该显示第二加数。。所以要清掉第一个加数。)
   if(addflag>1)                       //此处用于边加。。
   {                                   //当连续加的时候。。加号应有等于的功能。。
       dat=dat+datA;                   //算出和
    datA=dat;                       //和保存,用于下一次连加。。
   }                                   //说明:比如进行"1+2+3"时,当按第二个加时,应该要显示1+2的和。。
   else datA=dat;                      //如果不是连加,将输入的第一个加数暂存。。(因为显示程序只显示dat变量的值。)

}

void sub(void)
{
   subflag++;
   addflag=mulflag=divflag=0;
   clrflag=1;
   if(subflag>1)                //连减。。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mul(void)
{
   mulflag++;
   addflag=subflag=divflag=0;
   clrflag=1;
   if(mulflag>1)                //连乘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div(void)
{
   divflag++;
   addflag=subflag=mulflag=0;
   clrflag=1;
   if(divflag>1)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equ(void)
{

   if(addflag)                           //如果些时做加法运算。。
   {
   dat=dat+datA;                     //计算各存入dat(显示程序会将dat显示的。。)
   }
   if(subflag)
   {
   dat=datA-dat;
   }
   if(mulflag)
   {
      dat=datA*dat;
   }
   if(divflag)
   {
      dat=datA/dat;
   }
   addflag=subflag=mulflag=divflag=0;    //运算一次完成后将所有运标志清零。为下次运算作准备。。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ge=0,shi=0,bai=0,qian=0,wan=0,shiwan=0,baiwan=0,qianwan=0;

if(!overflow&&!illegal)
{
  ge=dat;                        //将数据分开然后分别显示
  shi=dat0/10;
  bai=dat00/100;
  qian=dat000/1000;
  wan=dat0000/10000;
  shiwan=dat00000/100000;
  baiwan=dat000000/1000000;
  qianwan=dat0000000/10000000;

  P0=table1[ge];                   //个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2[shi];                //十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3[bai];                //百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4[qian];                //千位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5[wan];                //wan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6[shiwan];               //个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7[baiwan];               //个位显示
  delay_ms(2);

  P0=table8[qianwan];              //个位显示
  delay_ms(2);

  P0=0xff;
}
else
{
  P0=table1[0];
}
}

void calculate_handle(void)//计算大函数。。
{
if(checkok)//如果检测键值完万。。则执行以下。。
{
  checkok=0;//检测完标志清零..
  switch (keynum)//如果是+,-,*,/,=则进入相应的函数。。
  {
   case 10 : add();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1 : sub();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2 : mul();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3 : div();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4 : equ();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default : datpros();       //如果不是,计算符(即为数字),则进入数据处理函数。
  }
}
}

void main(void)
{
P0=0xff;
while(1)
{
  scankeyboard();
  checkkeycode();
  calculate_handle();
  display();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改了下您的代码,table[1~8]有些占空间了。
scankeyboard()函数写得很好,比光盘中“矩阵键盘_c_按键显示1-16平方”精简得多。

不知胡老师这有否Reverse Polish notation写的计算器(使用PS2键盘接口,液晶显示)。

RPN写的计算器可计算复杂的函式,等整个式子写完再给结果。
用一般思路实现的话,需预置较大的栈,用一般单片机且不借助外部存储的话好像有些困难。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显示字库

ulong dat;       //数据
ulong datA;      //过度数据
uchar addflag;   //加法标志位
uchar subflag;   //减法标志位
uchar mulflag;   //乘法标志位
uchar divflag;   //除法标志位
uchar overflow;  //溢出标志位
uchar clrflag;   //数据处理标志位
uchar illegal;   //除法的非法标志位

uchar keynum;    //按键键值
uchar keycode;   //按键IO口状态值

uchar scanok;    //IO口扫描结束
uchar checkok;   //键值获取结束

sbit DUAN       = P2^6;     //74HC573的LE端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        = 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sbit BUZZER     = P2^2;

void delay_ms(uint z)                      //1ms的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ei_1(uchar wei)
{
        P0=wei;
    WEI=1;
        WEI=0;
}

void duan_1(uchar duan)
{
        uint i;
        P0=table[duan];
    DUAN=1;
        DUAN=0;
        for(i=25;i>0;i--);

        P0=0;
    DUAN=1;
        DUAN=0;
    for(i=50;i>0;i--);       //以上4行是消隐,如果不加其他数码管会有暗亮非常难看
}

void leddisplay(uchar n,uchar value)
{
    wei_1(_crol_(0xfe,n));
        duan_1(value);
}

void  scankeyboard()                  //scankeyboard()函数(用于扫描键值)
{                                     //反转法测键值。。。
        uchar a,b;
        P3=0x0f;
        keycode=P3;
        if(keycode!=0x0f)
        {
            delay_ms(10);                 //按键闭合消抖。。
                a=keycode;
                P3=0xf0;
                b=P3;
                keycode=a|b;
                while(P3!=0xf0);
                delay_ms(10);//按键释放消抖。。
                P1=keycode;
                scanok=1;//键值测完后。。scanok置1。。。
        }
}

void checkkeycode(void)
{
     if(scanok)                                //如果键值测完后,则执行以下。。。
{
      scanok=0;                             //scanok清零。。为下次使用准备
  switch(keycode)                       //用开关语句查找键值对应的逻辑功能...
   {
        case 0xee: keynum=0  ;break;  //数字键
        case 0xed: keynum=1  ;break;
        case 0xdd: keynum=2  ;break;
        case 0xbd: keynum=3  ;break;
        case 0xeb: keynum=4  ;break;
        case 0xdb: keynum=5  ;break;
        case 0xbb: keynum=6  ;break;
        case 0xe7: keynum=7  ;break;
        case 0xd7: keynum=8  ;break;
        case 0xb7: keynum=9  ;break;
        case 0x77: keynum=10 ;break;   // +
        case 0x7b: keynum=11 ;break;   // -
        case 0x7d: keynum=12 ;break;   // *
        case 0x7e: keynum=13 ;break;   // /
        case 0xbe: keynum=14 ;break;   // =
        case 0xde: keynum=15 ;break;   //清零

        //0C=/
        //123*
        //456-
        //789+
  }
   checkok=1;                         //查完后,checkok置1.
}
}

void datpros(void)                     //数据处理函数。。
{
    if(keynum==15)                      //如果是15  则认为是清零的  进行清零
   {
      dat=0;
    }
    else                                //否则则认为是数字键 进行显示 存贮 并运算
   {
   if(clrflag)                    //清除标志为1,则执行以下。
  {
    dat=0;
    clrflag=0;                 //为下次使用准备。
  }
   dat=dat*10+(ulong)keynum;     //将每次按的数字合成一个整体。。比如按下"1","2","3"后就会把它合成"123"
   if(dat>1000000000) overflow=1; //如果输入值大于65535(所用的为int型数据,最大为65535)的话则溢出标志置1,可供显示程序查询并显示"EEEEEEE"
   if(divflag&&!dat) illegal=1;   //如果做除法时除了零,则非法标志置1,供显示程序查询
   }
}

void add(void)
{
    addflag++;                          //加法标志置1。。。
   subflag=mulflag=divflag=0;          //将其它运算标志清零。。(一次只能作一种运算)
   clrflag=1;                          //清零标标置1,(当按下加号后,再按第二个加数时,这时应该显示第二加数。。所以要清掉第一个加数。)
   if(addflag>1)                       //此处用于边加。。
   {                                   //当连续加的时候。。加号应有等于的功能。。
       dat=dat+datA;                   //算出和
    datA=dat;                       //和保存,用于下一次连加。。
   }                                   //说明:比如进行"1+2+3"时,当按第二个加时,应该要显示1+2的和。。
   else datA=dat;                      //如果不是连加,将输入的第一个加数暂存。。(因为显示程序只显示dat变量的值。)

}

void sub(void)
{
    subflag++;
    addflag=mulflag=divflag=0;
    clrflag=1;
    if(subflag>1)                //连减。。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mul(void)
{
    mulflag++;
    addflag=subflag=divflag=0;
    clrflag=1;
    if(mulflag>1)                //连乘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div(void)
{
    divflag++;
    addflag=subflag=mulflag=0;
    clrflag=1;
    if(divflag>1)
    {
      dat=datA/dat;
   datA=dat;
    }
    else datA=dat;
}

void equ(void)
{

    if(addflag)                           //如果些时做加法运算。。
   {
    dat=dat+datA;                     //计算各存入dat(显示程序会将dat显示的。。)
    }
    if(subflag)
    {
    dat=datA-dat;
    }
    if(mulflag)
    {
       dat=datA*dat;
    }
    if(divflag)
    {
       dat=datA/dat;
    }
    addflag=subflag=mulflag=divflag=0;    //运算一次完成后将所有运标志清零。为下次运算作准备。。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ge=0,shi=0,bai=0,qian=0,wan=0,shiwan=0,baiwan=0,qianwan=0;

        if(!overflow&&!illegal)
        {
                ge=dat%10;                     //将数据分开然后分别显示
                shi=dat%100/10;
                bai=dat%1000/100;
                qian=dat%10000/1000;
                wan=dat%100000/10000;
                shiwan=dat%1000000/100000;
                baiwan=dat%10000000/1000000;
                qianwan=dat%100000000/10000000;

                leddisplay(7,ge);
                if(shi|bai|qian|wan|shiwan|baiwan|qianwan)leddisplay(6,shi);
                if(bai|qian|wan|shiwan|baiwan|qianwan)leddisplay(5,bai);
                if(qian|wan|shiwan|baiwan|qianwan)leddisplay(4,qian);
                if(wan|shiwan|baiwan|qianwan)leddisplay(3,wan);
                if(shiwan|baiwan|qianwan)leddisplay(2,shiwan);
                if(baiwan|qianwan)leddisplay(1,baiwan);
                if(qianwan)leddisplay(0,qianwan);

                P0=0xff;
        }
        else P0=0;
}

void calculate_handle(void)//计算大函数。。
{
        if(checkok)//如果检测键值完万。。则执行以下。。
        {
                checkok=0;//检测完标志清零..
                switch (keynum)//如果是+,-,*,/,=则进入相应的函数。。
                {
                        case 10 : add();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1 : sub();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2 : mul();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3 : div();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case 14 : equ(); break;    //如果是按了"=",则进入加法函数。
                        default : datpros();       //如果不是,计算符(即为数字),则进入数据处理函数。
                }
        }
}

void main(void)
{
        P0=0xff;
        while(1)
        {
                scankeyboard();
                checkkeycode();
                calculate_handle();
                display();

        }
}

网友D(2015-04-04):
评论里面的源代码真的是太牛了

网友E:
做个记号少后看

网友F(2015-05-21):
这是C语言吗,table[1-8】怎摸看不懂啊

网友G:
认认真真去学习两位老大的“C”程序,更加重要的是学习程序的编写方法!

先谢谢两位大大的程序啦!

网友H(2015-07-28):
引用 网友C:
改了下您的代码,table[1~8]有些占空间了。
scankeyboard()函数写得很好,比光盘中“矩阵键盘_c_按键显 ...

我使用了这个程序后,出现了些问题,您能否帮我解决下,谢谢了
第一个问题,我要连按三下同一个九个数中的一个才能在数码管显示出相应的数字
第二个问题,程序中加减可以正常运行,而乘除则不能正常运行
(我使用的51单片机板是六个数码管)

网友I(2019-08-20):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学习了,感谢两位源码分享!

网友J(2020-06-23):
认真学习,这里师傅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