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板数码管显示0-9999,求指导

楼主(2012-04-04):
#include<reg51.h>
#incle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p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a,qian,bai,shi,ge;
uint   num;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num=0;
 while(1)
   {  if(a==20)
     { a=0;
  num++;
      if(num==9999)
     num=0;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display();
  }

   }

}
void display()
{    P0=0xf7;
 wei=1;
 wei=0;
 duan=1;
 P0=tape[ge];
 duan=0;
 delay(6);
 P0=0xfb;
  wei=1;
 wei=0;
 duan=1;
 P0=tape[shi];
 duan=0;
 delay(6);
   P0=0xfd;
  wei=1;
 wei=0;
 duan=1;
 P0=tape[bai];
 duan=0;
 delay(6);
  P0=0xfe;
  wei=1;
 wei=0;
 duan=1;
 P0=tape[qian];
 duan=0;
 delay(6);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为什么数码管上只有千位是保持不动。其他位都是闪烁的啊,怎样才能保证其他位也不闪烁啊

网友A:
动态扫描的时间短一点 可以改为delay(1);

网友B: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p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a,qian,bai,shi,ge;
uint num;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num=0;
while(1)
{ if(a==20)
{ a=0;
num++;
if(num==9999)
num=0;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display(qian,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0=0xf7;
wei=1;
wei=0;
duan=1;
P0=tape[ge];
duan=0;
delay(6);
P0=0xfb;
wei=1;
wei=0;
duan=1;
P0=tape[shi];
duan=0;
delay(6);
P0=0xfd;
wei=1;
wei=0;
duan=1;
P0=tape[bai];
duan=0;
delay(6);
P0=0xfe;
wei=1;
wei=0;
duan=1;
P0=tape[qian];
duan=0;
delay(6);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因板子型号不同,没有进行具体测试,改程序的问题主要是display();函数的位置不对,已经帮你调整好了,你试试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啊。没问题

网友C:
   ORG 0000H

LJMP MIAN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030H

MIAN:   MOV DPTR,#TABLE

         TABLE: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MOV R1,#200

        MOV R2,#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TMOD,#02H

         MOV TH0,#06H

         MOV TL0,#0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

         MOV P2,#07H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10ms

         MOV P2,#06H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10ms

         MOV P2,#05H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10ms

         MOV P2,#04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10ms

LJMP LOOP

INT_T0:   DJNZ R1,QUIT

           MOV R1,#200

           DJNZ R2,QUIT

           MOV R2,#20

INC R3

CJNE R3,#10,QUIT

MOV R3,#0

INC R4

CJNE R4,#10,QUIT

MOV R4,#0

INC R5

CJNE R5,#10,QUIT

MOV R5,#0

INC R6

CJNE R6,#10,QUIT

MOV R6,#0

 QUIT:RETI

DELAY10ms:

                     MOV 40H,#10

        LOOP1:   MOV 41H,#200

                     DJNZ 41,$

                     DJNZ 40H,LOOP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