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4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2-04-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key_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code scan[4] = {0xfe, 0xfd, 0xfb, 0xf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void mian()
{
 P2=0x0f;
 while(1)
 {
  keyscan();
  delay(10);
  P0=table[key_num];

 }
}
uchar keyscan()
{
 uint i;
 for(i=0;i<4;i++)
  {
  P1=scan;//按键检测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P1=scan;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0xf0)
         {
          case 0xe0: key_num=i*4;
          break;
          case 0xd0: key_num=i*4+1;
          break;
          case 0xb0: key_num=i*4+2;
          break;
          case 0x70: key_num=i*4+3;
          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return key_num;

}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键盘扫描的程序,p1口接矩阵键盘,p0口接数码管,p2的第四位控制数码管的位选端,把程序写进去的时候,数码管一直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p2口低四位一直高电平,数码管怎么显示啊。 4位数码管是要扫描显示的,或者只用其中一路。

楼主:
不是,我主要是要键盘扫描,数码管四个显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