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用单片机处理下图提出的要求吗

楼主(2012-04-07):
能用单片机处理下图提出的要求吗

楼主:
青苹果

版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东西能有什么好说的吗?

无非就是说电脑控制单片机,单片机执行相应的动作

具体的都是程序的事情了

楼主:
青苹果

版主

不好意思

如果我要实现这个功能,现有电脑,还要购些什么硬件呢

先谢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ldbch在2012-4-9 21:35:16的发言:

青苹果

版主

不好意思

如果我要实现这个功能,现有电脑,还要购些什么硬件呢

先谢了

网友B:
单片机最小系统,外接模块

网友C(2014-06-09):
上位机下位机

网友D(2014-09-06):
单片机+串口+继电器

网友E:
能,主要是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与家用电器这块,,继电器可能要采有大功率的,继电器的输出常长/常闭接家用电器220AC,,可以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断开来接通家用电器的电源

网友F(2014-11-01):
不用单片机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