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c89c54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08):
别人做的板子,让我给写程序

两个STC89C54RD+,U1和U2

P0口对接,没加上拉电阻

U1只发数据,U2只读

我用U1给P0写FF的时候,测得各管脚电压只有2.0V左右

我把U1的P0口设置成强上拉,U2的P0口设成高阻态,结果还是一样

各位大哥谁能帮分析下,我这样做对吗?不对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尽量是在软件上修改。

网友A(2019-02-15):
请问老哥 如何烧录的STC89C54RC+的程序的  我在KILE5中新建工程的时候没有这个STC89C54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