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大虾指教啊...........................

楼主(2012-04-15):
这编译错误该怎么解决啊?球大虾帮忙啊....

compiling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2):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3):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3):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4):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4):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6):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6):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7):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7):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4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ds1302时钟点阵显示.c - 12 Error(s), 0 Warning(s).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t=P0^0;
sbit sclk=P0^1;
sbit io=P0^2;

#define sclk_H sclk=1  //时钟信号
#define sclk_L sclk=0

#define rst_H  rst=1  //复位信号
#define rst_L  rst=0

#define io_H   io=1    //双向数据
#define io_L   io=0
#define IO     io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涓电流地址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uchar time_tab1[]={12,4,11,3,22,19,0};
uchar time_tab[7];

/********向ds1302写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
 rst_H;
 //写入地址
 add&=0xfe;
 for(i=0;i<8;i++)
 {
  if(add&0x01)
  { io_H; }
  else
  { io_L;  }
  sclk_H;
  sclk_L;
  add>>=1;
 }
   //写入数据
    for(i=0;i<8;i++)
 {
  if(date&0x01)
  { io_H; }
  else
  { io_L; }
  sclk_H;
  sclk_L;
  date>>=1;
 }
 rst_L;             //
}

/*************从ds1302读一字节数据*************/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
{
 uchar i,temp;
  //写入地址
 add|=0x01;
 for(i=0;i<8;i++)
 {
  if(add&0x01)
  { io_H; }
  else
  { io_L; }
  sclk_H;
  sclk_L;
  add>>=1;
 }
 //读数据
 for(i=0;i<8;i++)
 {
  if(IO)
  { temp|=0x80;   }
  else
  { temp&=0x7f;   }
  sclk_H;
  sclk_L;
  temp>>=1;
 }
 rst_L;
 return temp;
}

  /**************向ds1302写入时钟*****************/
void ds1302_write_time()
{
 uchar i,j,k;
 for(i=0;i<7;i++)
 {
  j=time_tab1/10;   //10进制转BCD
  k=time_tab1%10;
  time_tab=j*16+k;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写入打开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时间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tab[0]);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tab[1]);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tab[2]);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tab[3]);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tab[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tab[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tab[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写入禁止
}

/****************从ds1302读出时钟******************/
void ds1302_read_time()
{
 uchar i,j,k;
 time_tab[0]=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tab[1]=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tab[2]=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tab[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time_tab[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tab[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tab[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   //秒
 for(i=0;i<7;i++)
 {
  j=time_tab/16;  //BCD转10进制
  k=time_tab%16;
  time_tab=j*10+k;
 }
}

/************ds1302初始化*****************/
void INIT_ds1302()
{
 rst_L;
 sclk_L;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00);
}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302.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P1
sbit G=P1^6;
sbit st_595=P1^7;

uchar dis_tab[4*32];

uchar code shu_tab[][16]=
{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0x42,0x7E,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20,0x30,0x28,0x24,0x24,0x22,0x22,0x7E,0x20,0x20,0x78,0x00,0x00},/*"4",4*/

{0x00,0x00,0x00,0x7E,0x02,0x02,0x02,0x1A,0x26,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5",5*/

{0x00,0x00,0x00,0x38,0x24,0x02,0x02,0x1A,0x26,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6",6*/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1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7",7*/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8",8*/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64,0x58,0x40,0x40,0x24,0x1C,0x00,0x00},/*"9",9*/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
}

void INIT_time_0()
{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 EA=1;
 ET0=1;
    TR0=1;
}

void _time_0()  interrupt 1     /*************点阵显示扫描***************/
{
 uchar m,n=0;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m=con;
 m=++m&0x0f;    //屏蔽高4位
 if(n<8)
 {
  n++;
  SBUF=dis_tab[m*2+(n/2)*32+(n%2)];
  while(!TI);
   TI=0;
 }
 G=1;
 con&=0xf0;
 st_595=1;
 con|=m;
 st_595=0;
 G=0;
}

void INIT_time_1()
{
 TMOD|=0X10;
 TH1=(65536-23000)/256;
 TL1=(65536-23000)%256;
// EA=1;
 ET1=1;
 TR1=1;
}

void _time_1()  interrupt 3
{
 uchar i;
 TH1=(65536-23000)/256;
 TL1=(65536-23000)%256;
 ds1302_read_time();
 for(i=0;i<16;i++)
 {
  dis_tab[i*2]=shu_tab[time_tab[4]/10];
  dis_tab[i*2+1]=shu_tab[time_tab[4]%10];
 }
  for(i=0;i<16;i++)
 {
  dis_tab[32+i*2]=shu_tab[10];
  dis_tab[32+i*2+1]=shu_tab[time_tab[5]/10];
 }
  for(i=0;i<16;i++)
 {
  dis_tab[64+i*2]=shu_tab[time_tab[5]%10];
  dis_tab[64+i*2+1]=shu_tab[10];
 }
  for(i=0;i<16;i++)
 {
  dis_tab[96+i*2]=shu_tab[time_tab[6]/10];
  dis_tab[96+i*2+1]=shu_tab[time_tab[6]%1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EA=1;
 INIT_time_0();
 INIT_time_1();
 INIT_ds1302();
 SCON=0X00;
 con=0xff;
/* EA=1;
 INIT_time_0();
 INIT_time_1();
 INIT_ds1302();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