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15):
ORG 0030H START: MOV P2,#00001000 MOV P0,#00000110B;1 LCALL DELAY MOV P2,#00000001 MOV P0,#01011011B;2 LCALL DELAY MOV P2,#00000010 MOV P0,#01001111B;3 LCALL DELAY MOV P2,#00000011 MOV P0,#01100110B;4 LCALL DELAY MOV P2,#00000100 MOV P0,#01101101B;5 LCALL DELAY MOV P2,#00000101 MOV P0,#01111101B;6 LCALL DELAY MOV P2,#00000110 MOV P0,#00000111B;7 LCALL DELAY MOV P2,#00000111 MOV P0,#01111111B;8 LCALL DELAY LCALL START DELAY: 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代码如上:p2为数码管点亮选择 问题如下: 1.如果不加延时,在学习板上不能正常显示数据 2.加了延时之后,可以在学习板上正常点亮数字,但一段时间之后就停在1上不动了 各位大大怎么修改它呢?

网友A:
  将指令LCALL START

改为   LJMP START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