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怎么样把我自己编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 我怎么样把我自己编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谢谢了    我是初学者

网友A:
 首先你要把你的程序编译 无错后通过烧录软件烧到芯片里 跟据你芯片不同烧录软件也不同 当然你还要有一跟串口线

网友B:
你在keil软件上写好程序,然后改错,没错后,就通过烧录软件下载到单片机就ok了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了,不同的单片机烧写方法也不一样,可以到网上查查你的单片机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