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使用NRF24L01是调用了LCD初始化就不能发送出去啊

楼主(2012-04-18):
程序如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4-18 9:59:06编辑过]

楼主: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r1[]={" 1,2,3,4,5,6,7,8 "}; unsigned char str2[]={" 9,10,11,12,13,14,15,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4; sbit MOSI =P1^3; sbit SCK =P1^2; sbit CE =P1^0; sbit CSN =P1^1; sbit IRQ =P1^5; //************************************按键*************************************************** sbit KEY1=P3^4; //************************************蜂明器*************************************************** sbit LED=P3^5; //***********************************发送缓冲区********************************************* uchar TxBuf[32];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str1; else TxBuf=str2[i-8];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LED=0; Delay(10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LED=1; Delay(8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