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下载不了程序,也运行不了板上的程序

楼主(2012-04-20):
我的51板子下载不了程序,也运行不了板上的程序,一开电情况就像没装芯片一样,芯片重新插装了几次也没用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晶振坏了没有?可能是它坏了,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B:
加qq125739409 帮你看看

楼主:
芯片坏了

楼主:
 复位电路又有问题

楼主:
一上电一直复位

楼主:
可以直接手动接高低电位复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