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i51单片机下载烧录出问题了

楼主(2012-04-22):
我用USB转串口给STC89C52单片机下载程序,老是提示请给MCU上电,但是上电之后没反应,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程序装好了吗?是不是以前选择过p1.0 1.1 等于0才可以下载 这里千万不能动哦

楼主:
驱动安装好了,也显示COM3或其他的号码了,按照下载说明操作,总是显示连接不成功。我的电脑是WIN7版32位的,现在很头疼,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提示窗口如下: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楼主:
自己没选过P1.0P1.1等于零的选项,不知和自己的电脑配置是否有关系,求帮助

网友A:
以前下载成功过吗?点了下载以后要 按一次开关冷启动才行呢.

楼主:
没有,最近刚买的板子

楼主:
在点Download之前板子处于断电状态,点了Download之后才上电的

网友B:
晶振插好了吗? 如果还没搞定的话我用qq125739409 远程协助帮你看看

楼主:
还没好,我已经加你了

网友C:
我也是这个现象啊,求助,刚买的开发板啊!(一切操作都是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