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帮我看看程序错哪了?

楼主(2012-04-23):
#include<reg933.h>

#include<stdio.h>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共阴数码管0~9

 #define ad;

void delay() ;                                 //延时

void RDAC();                               //读取调速信号

void PWM( );

void display();                            //显示

void stimer1() ;                           //定时计数

void main()             //主程序

{

while(1)

 {

    RDAC();//读取AD信号

    PWM();//PEM调速

    stimer1();

    display();

    }

}

void RDAC( )    //AD信号读取程序

{

ADINS=0X01 ;  //AD0通道选择

ADMODA=0X10 ; //  固定通道单次转换

ADCON0=0x04;  //AD使能

delay()

ad=AD0DAT0 ;//读取AD结果

ADCON0=0x00;  //关闭AD使能

}

void  PWM()         //PWM调速程序

{  int a=5

  CMP1=ad     //比较器1的设定值

   TMOD20=0X11 //PWM定时器0非对称模式

   TR0=1     //定时器0开启

   HLTEN=1  //PWM开始

    delay(10) //运行10个延时

     HLTEN=0 //PWM停止

}

void stimer1()      //速度计算程序

{   int shu=0;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delay(1);

        while(1)

{if(P1^7==1)shu++;

            if(TF0==1)break;

            }

               }

        TR=0;

        ET0=0;

        EA=0;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int bai,shi;

     shu=72*shu/5;                        //换算成0.1KM/H

     shi=shu/10%10;bai=shu/100;

         P0=table[bai];

             P2^2==1    ;                      //开百位

         delay(2);                              //延时

               P2^2==0;

         P0=table[shi];

        P2^3==1 ;                              //开十位

         delay(2);

          P2^3==0;

}
用keil编写为什么出现1.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
请高手解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2 10:59:05编辑过]

网友A:
有很明显的错误啊,开位选时应该是P2^3=0 而不是P2^3==0

楼主:
没人会么?????

楼主:
没人会么 ???????????

网友B(2012-09-29):
字库编码里面最后一个数后面不用 带;

网友B:
哦,是这个0x6f后面不要,

网友C(2012-11-1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怎么没有这个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后面的0x6f后面不用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