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STC12C5A做一个音效灯,程序该怎么弄?

楼主(2012-04-24):
就是LED随着外部音乐的播放跳动,高手指导一下!!跪谢了!!!有参考的也行

网友A:
应该是话筒采集声信号,将声信号放大,再进行AD转换为数字信号,将数字信号用LED显示出来。声音越大,电压越高,LED亮的越多。我也没做过,猜猜而已

网友B:
楼上的是个好方法

楼主:
我看别人做的用音频输入的方法直接接入单片机然后通过内部程序进行转换判断后输出到各个IO口去点亮相应的LED。有这样的思路,但是不知道内部程序该怎样写。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提示指导一下。

网友C:
先用一个运放把音频信号整成阶梯波,再用AD来判断辐度,辐度越高,灯数越多!

网友D(2012-07-23):
STK mcu

QQ:1123803079

网友E:
承接单片机开发

QQ:623145061

http://blog.sina.com.cn/qinglangtiankong111

网友F(2015-07-27):
用FFT就可以

网友F:
将声信号放大,再进行AD转换为数字信号,将数字信号用LED显示出来。声音越大,电压越高,LED亮的越多

网友G:
看看这个是我做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 ... 189&from=y1.4-2  这个是我做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