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4-24):
用51控制一个数码管、要求按键输入一次数码管显示加一、等于9返回

网友A:
只要在一个数码管里显示,是吧?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2^4;//  按键

sbit n1=P2^0; // 位选码

code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i=t;

    while(i--);}

uint j=0;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1==0)

            {  n1=0;

                  P0=table[j];delay(20000);

                   j++;

               if(j==10)

                j=0;}

         }

}             不知是不是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