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段选位选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26):
请问一下  我看别的标准程序都是 先开段选(位选),然后写送入数据,最后关闭,
但是买的开发板光盘送的程序都是先写送入数据程序,在开关段选(位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4-26 15:36:22编辑过]

网友A:
个人有个人的写作习惯,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东西写出来,实现功能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个人是这么写的,写数据前,关所有位选,写好数据,开相应位选

楼主:
根据我同学的说法 如果是上升沿的话肯定不可以换位置,高电平读数据就没要求,谁在前都一样

网友B:
你同学说是对的 而且先送数据的做法会更好 这样不会有鬼影产生我在一个帖子你说明过这个问题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