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Hei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2-04-27):
新手请教大家,我想购买51Hei单片机开发板和NRF24L01无线模块,请问使用一个单片机,能否实现一对无线模块之间的收发通信实验呢?
还有个问题,请问 ENC28J60 网络模块能通过交换机让多个单片机和PC机组成以太网局域网吗?谢谢

网友A:
NRF24L01无线模块一对当然可以实现收发   但需要2个单片机呢

可以用多个ENC28J60 模块+单片机 和路由器组成局域网,这时候可以把单片机当成一台简单的电脑,提供的程序里面可以修改ip地址的,不过需要rom和ram更大的stc89c516 单片机才能实现.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12-4-27 15:55:56的发言:

NRF24L01无线模块一对当然可以实现收发   但需要2个单片机呢

不可以把收发的程序编在一个单片机里吗,是因为硬件的问题吗,比如引脚不够、定时器不够、还是内存不够呢?谢谢

网友A:
编在一个单片机里当然可以啊  但是这样就失去了无线连接的意义了 两个模块还是要用线连载1个单片机上,那还需要无线通信干什么呢?直接有线通信了

网友B(2012-06-14):
技术讨论群:50269734;欢迎从事仪器仪表、机电、工控自动化、力机、环保、

测绘仪器、试验分析仪器、搅拌站等行业的朋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