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4-29):
用P3口控制44键盘 用keil2程序有两个警告,keil4没有问题,板子上运行不出来,谁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啦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void delay(uint z)              //1ms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code DSY_COD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prekeyno=16,keyno=16;

void key_scan()
{
 uchar temp;
 P3=0x0f;
 delay(10);

 temp=P3^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o=0;break;
  case 2:keyno=1;break;
  case 4:keyno=2;break;
  case 8:keyno=3;break;
  default: keyno=16;
 }

 P3=0xf0;
 delay(1);

 temp=P3>>4^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o+=0;break;
   case 2:keyno+=4;break;
   case 4:keyno+=8;break;
   case 8:keyno+=12;
  }
}

void main()
{
    wei=1;
 P0=0x00;
 wei=0;

 while(1)
 {

 P3=0x0f;
 if(P3!=0x0f)key_scan();
 if(prekeyno!=keyno)
  P0=DSY_CODE[keyno];
  duan=1;
     duan=0;

  prekeyno=keyno;
  delay(10);

 }

}

网友A:
temp=P3^0x0f;这是个什么?

楼主:
按位异或

楼主:
程序没问题,是软件问题,完整程序如下:

/*P3控制4*4键盘,P0口控制数码管*/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BEEP=P2^2;

uchar code DSY_COD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prekeyno=16,keyno=16;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t;
 while(z--)for(t=0;t<120;t++);
}

void key_scan()
{
 uchar temp;
 P3=0x0f;
 delay(1);

 //取列值
 temp=P3^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o=0;break;
  case 2:keyno=1;break;
  case 4:keyno=2;break;
  case 8:keyno=3;break;
  default: keyno=16;
 }

 P3=0xf0;
 delay(1);
 //取行值
 temp=P3>>4^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o+=0;break;
   case 2:keyno+=4;break;
   case 4:keyno+=8;break;
   case 8:keyno+=12;
  }
}

void Beep()
{
 uchar i;
 for(i=0;i<100;i++)
  {
   delay(1);
   BEEP=~BEEP;
  }
 BEEP=1;
}

void main()
{
 P0=0x00;
 wei=1;
 wei=0;
 while(1)
 {

  P3=0x0f;
  if(P3!=0x0f)key_scan();
  if(prekeyno!=keyno)
   {
    P0=DSY_CODE[keyno];
    duan=1;
             duan=0;
             Beep();
    prekeyno=keyno;

  }
  delay(50);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4-30 11:44:5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