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亮一亮一暗的问题,下面是汇编程序,编译没错,可是点不亮,为什么?

楼主(2012-04-30):
MAIN:SETB P2.7
LCALL DELAY
CLR P2.7
L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A:
ORG 0000H
MAIN:SETB P2.7
 CLR P2.7
 CLR P1.4
 CLR P0.0
 LCALL DELAY
  SETB P0.0
 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B:
p1.4脚没接0地,CLR P1.4

网友C(2012-05-31):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50H

MAIN:SETB P2.7
LCALL DELAY
CLR P2.7
L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