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程序参数修改,发现有两个参数,改哪个?

楼主(2012-05-04):
#include <reg51.h>
sbit P1_0=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 0)
  {for(i=0; i <600; i++);}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P1_0 = 0;
   Delay(1000);
   P1_0 = 1;
   Delay(1000);  }
              }

600 和1000,我试了,改600无效,改1000成2000马上见效,疑惑这两个数有什么关系? 改延时时间只需改1000这个参数吗? 谢谢

网友A:
都有效吧

网友B:
都有效的   只是你改的600不明显 1000改为2000效果明显一点

楼主:
谢谢,改600确实不明显,  但还没弄懂它们之间关系,知道600是判断和计算600次,那1000就不知道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志在四方在2012-5-5 11:31:39的发言:
都有效的   只是你改的600不明显 1000改为2000效果明显一点

谢谢,改600确实不明显,  但还没弄懂它们之间关系,知道600是判断和计算600次,那1000就不知道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C:
打个比方:

假如600那个内循环定时5ms,你600改成1000也不过是改成了5*(1000/600)ms,相差不过是几毫秒,话说不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无法分辨出几毫秒的差别的

而你1000改成2000,那就是1000*5ms=5s,从5秒延时修改到了10秒延时,这个当然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