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2-05-05):
求如何用单片机制作火灾报警器

网友A:
首先 火警要什么触发??温度计?熔断器?后面就好办了。

ORG 00H;
START:
   JB P1.0,START;触发电!!
   LCALL DELAY;  防止吴动!!!!
   JB P1.0,START;
QQ:
   CLR P2.0;报警
   LCALL DELAY;
   SETB P2.0;
   AJMP QQ;

DELAY:

 MOV R2,#200;
 D1:MOV R3,#250;
 D2:MOV R4,#200;
 D3:DJNZ R4,D3;
    DJNZ R3,D2;
    DJNZ R2,D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