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板引出单片机36个引脚,任意二个引脚接线柱可不可以用杜邦线连接

楼主(2012-05-07):
36个接线柱是:p0到p3各8个;还有vcc和gnd各二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7 17:30:07编辑过]

网友A:
单片机的任何一个I/O都可以接地(GND),任意两个之间可以连接,——当然是你需要的时候。

但是任何一个I/O都不可以直接接电源(Vcc),需要高电平时,一般要通过一个5~10电阻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