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单片机下载

楼主(2012-05-09):
在进行下载时老是出现这样的提示Connection is failure. You can try:
1.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
2.Stop operation, then re-select COM Port.
3.Because PLCC-DIP/PQFP-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
4.Update the STC ISP.exe version.
5.If still error,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
or null.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帮帮忙!!

网友A:
你没有连接上。甚至你的单片机根本就没工作,都是这样的提示。

先检查一下单片机工作没有,然后再用串口工具看看串口通信是否正常?

最后再看看你的串口号对不对,打开串口,上面的“灯”会不会变色?波特率有时也有影响。

其实只要串口能工作,很容易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