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问题

楼主(2012-05-10):
STC12C2052用USB转TTL模块下载程序失败,提示:

**************************************************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onnection is failure. You can try:
 1.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
 2.Stop operation, then re-select COM Port.
 3.Because PLCC-DIP/PQFP-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
 4.Update the STC ISP.exe version.
 5.If still error,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
   or null.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

电路检查了n遍了,外部晶振也试着加上了,P1.0/P1.1接地也试了,都是一个结果,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那就是单片机坏了,确定无疑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模拟的串口号对不对。

桌面/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

看看有没有红叉,如有就是SUB转串口线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如没有红叉,记下你的转换线模拟的端口号,是不是和STC下载界面上的端口号一致?

网友C:
原因1:com口配置问题 原因2:线路中可能存在不完全接触 原因3:232的接线问题

网友D(2012-07-23):
STK mcu

QQ:1123803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