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按板子教程照抄的这个程序始终都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2012-05-1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最后一行改为

for(y=110;y>0;y--);

错误的原因是  ;这个符号要用英文状态下的才行.你的程序是用的中文的

网友B:
当时我就吓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