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程序中修改数据的输出端口

楼主(2012-05-11):
在程序中,需要根据收到的数据确定从哪个端口发出信号,可是在设置通过哪个端口输出时,实现不
了,算了,说不明白,还上一个程序说明吧。
we=2;  //根据we的值确定从哪个端口发送信号
if(we==1)
        op=P1^1; //如果we=1,则从P1^1口输出信号
if(we==2)
        op=P1^2; //如果we=2,则从P1^2口输出信号
if(we==3)
        op=P1^3; //如果we=3,则从P1^3口输出信号
fashe (op)
{
/*这里有一大段程序,太长不上了,用下面的代替*/
  for(i>0;i<5;i++)
  {
        op=0;
        _nop_();
        _nop_();
        _nop_();
        op=1;
        _nop_();
        _nop_();
        _nop_();
   }
}
大致就是这样,如果是针对每个端口写一段程序,这样程序太多,我用了许多方法都不成功,请各个
高工位帮忙,谢谢啦!!

网友A:
从程序看,不是你题目所说的什么修改数据输出端口。就是最常见、最普通的端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