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连接两个单片机开发板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12-05-12):
要求:在一块板子上键盘输入 在另外一块板子上能显示出来

网友A:
串口发送和接收程序会吗?

楼主:
不会 不是t接r r接t就能发送接收程序的吧

网友B(2017-03-28):
楼主 你找到程序了吗

网友C(2019-05-28):
我也需要

网友D:
把基本的串口通信程序看看

网友E:
将txd接口接在另一块板的rxd上就ok,

网友F(2019-08-13):
一个烧串口发送程序,一个烧串口接收程序,波特率设置一样,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