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2012-05-13):
在数码管动态显示中,延时时间长了数码管不能正确显示,咋回事呢?

程序如下:

/*******************-*******************
 数码管显示1
 2012年5月12日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1[] = {0xf9,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字码0-7  数码管共阳
uchar code d2[]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void)           //延时
{
 uchar i,j;

 for(i = 0 ; i < 1; i++)
  for(j = 0 ; j < 600 ; j++);                //时间调短,可以显示出0-7,如果长了就能显示一个了(现在就只有一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main()
{
 uchar i;

 P0 = 0xff;
 P2 = 0xff;

 while(1)
 {
  for(i = 0 ; i < 8 ; i++)     //循环点亮
  {
   P0 = d1;
   P2 = d2;
   delay();

   P0=0xff;

  }
 }
}

当延时时间长了就不能正确显示:0-7了,只有一个数码管亮,不知道是咋回事。求好心人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延时时间是不能太长的,一般LED动态扫描刷新频率最少要控制在60HZ左右或以上,否则会出现闪或一次只能亮一个LED的情况

网友B(2015-05-14):
非常受欢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