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达不到要求,求高手给看一下【求助】

楼主(2012-05-14):
在数码管动态显示中,延时时间长了数码管不能正确显示,咋回事呢?

程序如下:

/*******************-*******************
数码管显示1
2012年5月12日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1[] = {0xf9,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字码0-7 数码管共阳
uchar code d2[]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void) //延时
{
uchar i,j;

for(i = 0 ; i < 1; i++)
for(j = 0 ; j < 600 ; j++); //时间调短,可以显示出0-7,如果长了就能显示一个了(现在就只有一个数码管显示)
}
/*****************************************************/

void main()
{
uchar i;

P0 = 0xff;
P2 = 0xff;

while(1)
{
for(i = 0 ; i < 8 ; i++) //循环点亮
{
P0 = d1;
P2 = d2;
delay();

P0=0xff;

}
}
}

当延时时间长了就不能正确显示:0-7了,只有一个数码管亮,不知道是咋回事。求好心人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2-11-21):
你做的是静态显示吧  动态显示不需要定义两个参数表  d1和d2给你显示静态和动态0——99的例子你可以看下

#include<reg52.h>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sw2=P1^0;

voide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i=j=0;

   while(1){

 p0=table;

 p0=table[j];

if(sw2==0)

{

delay(10);

while(!sw2);

j++;

if(j>9)

{

 j=0;

i++;

if(i>9)

{

  i=0;

  j=0;

}

     }

   }

   }

 }

网友B(2012-05-18):
//////////////////////////////////////////////////////////////////////////
//程序功能:万年历显示
//晶振大小:6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_test = P3^0;
sbit start_add = P3^1;
sbit w0 = P1^0;
sbit w1 = P1^1;
sbit w2 = P1^2;
sbit w3 = P1^3;
sbit w4 = P1^4;
sbit c0 = P2^0;
sbit c1 = P2^1;
uint year,month,day,hour,min,sec,time,ge,shi,bai,qian,s_year,s_day,s_time,c_time,m_once,m_time;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P1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uint x = 0;
  for(x=0;x<500;x++);
}
/////////////////////////数据处理/////////////////////////////////////////
void chuli()
{
   if(sec%12 < 4)
   {
   qian=hour/10;
      bai=hour%10;
     shi=min/10;
   ge=min%10;
 }
 else if(sec%12 < 8)
 {
      qian=year/1000;
      bai=year/100%10;
     shi=year%100/10;
   ge=year%10;
  }
  else
  {
   qian=month/10;
      bai=month%10;
     shi=day/10;
   ge=day%10;
  }
}
/////////////////////////消影处理/////////////////////////////////////////////
void xiaoyin()
{
     delay();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ge///////////////
  w0 = 1; w1 = 1; w2 = 1;w3 = 1;
  P0=tab[ge];
     w0 = 0; w1 = 1; w2 = 1;w3 = 1;
  xiaoyin();
  /////////shi//////////////
     w0 = 1; w1 = 1; w2 = 1;w3 = 1;
  P0=tab[shi];
     w0 = 1; w1 = 0; w2 = 1;w3 = 1;
  //bit_select = bit_select << 1 + 1;
  xiaoyin();
     /////////bai//////////////
     w0 = 1; w1 = 1; w2 = 1;w3 = 1;
  P0=tab[bai];
     w0 = 1; w1 = 1; w2 = 0;w3 = 1;
  xiaoyin();
  /////////qian/////////////
     w0 = 1; w1 = 1; w2 = 1;w3 = 1;
  P0=tab[qian];
     w0 = 1; w1 = 1; w2 = 1;w3 = 0;
  xiaoyin();
  w0 = 1; w1 = 1; w2 = 1;w3 = 1;
}
//////////////////////////中断定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8;
 TL0=65536-50000;
 time ++;
    s_time++;
 c_time++;
 m_time++;
}
//////////////////////////判断闰年////////////////////////////////////////////
int leap (int year)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判断月//////////////////////////////////////////////
void days_month ()
{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s_day = 31;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s_day = 30;
      if(month==2&&leap(year)==1)
          s_day = 29;
      else
          s_day = 28;
}
///////////////////////////计算日月年///////////////////////////////////////////
void s_date()
{
     days_month();
     if (month == 12&&day == s_day)
     {
    month = 0;
    year++;
    if (day == s_day&&hour == 24)
    {
        day = 0;
           month++;
    }
     }
}
//////////////////////////gai///////////////////////////////////////////////////
void date_display()
{
   if(c1==0 && c_time <1)
 {
    c_time = 0;
    if(c0 == 0)
    {
        day++;
    }
 }
 if(c1==0 && c_time <4)
 {
    c_time = 0;
    if(c0 == 0)
    {
        month++;
    }
 }
 if(c1==0 && c_time >4)
 {
    c_time = 0;
    if(c0 == 0)
    {
        year++;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m_time = 0;
   m_once = 0;
   ge = 0;
   shi = 0;
   sec = 0;
   min = 0;
   hour = 0;
   time = 0;
   s_time = 0;
   c_time = 0;
   day = 18;
   month = 05;
   year = 2012;
   //////////////中断定时初始化////////////////
   TMOD=0x01;
   TH0=(65536-50000)>>8;
   TL0=65536-50000;
   EA=1;
   ET0=1;
   TR0=1;
   ///////////////////////////////////////////
   while(1)
   {
      if(start_test == 0)
   {
       while (m_once < 5)
    {
      if(time==10)
          {
               time = 0;
         m_once++;
       }
       if(start_add == 0)
    {
       m_time = 0;
       if(m_time <10)
       {
         hour++;
       }
    }
     }
   }
   if(c1 == 0)
   {
   date_display();
   }
   else
   {
      display();
   }
      if(s_time ==5)
      {
          s_time = 0;
          w4 = ~w4;
      }
      if(time==10)
   {
         time = 0;
   sec++;
   if (sec == 60)
   {
      sec = 0;
   min++;
   if (min == 60)
   {
      min = 0;
      hour++;
      if (hour == 24)
      {
         hour = 0;
                  day++;
      }
   }
   }
   chuli();
   s_date();
   }
   }
}

这个看下啊,可以显示年,月,日,小时,分钟

网友C:
你先开一下位选,然后送数码管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