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加器有内容是不是要先取出来才能再赋值

楼主(2012-05-15):
初学者  原谅啊  累加器有内容是不是要先取出来才能再赋值

网友A:
不是的,随时可以读写

楼主:
比如能不能连续执行MOV A,#20H  MOV A,#30H,如果可以的话,执行完之后A的内容是30H还是20H

网友B:
如果累加器中原来的数据你还要用,肯定是要先“取”出来,或者叫做保护起来,然后再写啦。不然就会因覆盖而丢失。

网友B:
以下是引用筱博扬在2012-5-16 12:19:32的发言:
比如能不能连续执行MOV A,#20H  MOV A,#30H,如果可以的话,执行完之后A的内容是30H还是20H

当然是能够连续执行了。执行完一系列的指令后,Acc里面的值,是你最后下达的指令执行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