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流水灯和数码管同时工作的程序时,流水灯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2-05-16):
编流水灯和数码管同时工作的程序时,流水灯不能正常显示,是不是因为P0口冲突的问题,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光盘的程序 目录有一个同时工作的列子 你可以参考下 由于光盘里提供的程序众多你 搜索 同时 两个字即可找到

楼主:
恩~找到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