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本论坛开发板的自动变速的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2-05-18):
在51hei-5板子上跑 自动变速的流水灯,可是他一直在第一个灯处,不能循环,请大家帮忙看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sbit leds=P1^4;
bit ldelay=0;  //
uchar speed=10;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code ledp[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ledi;

   leds=0;
 RCAP2H =0x10; //赋 T2 的预置值 0x1000
 RCAP2L =0x0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 2 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ldelay)  //发现有时间溢出标记
  {
   ldelay=0;  //清除标记
    //读出一个值送到
     P0=ledp[ledi];
 if(ledi==8)
   {
   ledi=0; //到了最后一个灯就换到第一个
    speed--;
    if(speed==0)speed=10;//每循环显示一次,就调快一次溢出速度
   }
  }
 }
}
//定时器 2 中断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speed) //比较一个变化的数值,以实现变化的时间溢出
 {
  t=0;
  ldelay=1;//每次长
  }
}

网友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include <51hei.h>
bit ldelay=0;	 //长定时溢出标记,预置是0
uchar speed=4;	 //设置一个变量保存跑马灯的移动速度

//自动变速的跑马灯试验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char LEDIndex =0;
	RCAP2H =0x10; //赋T2的预置值0x1000,溢出30次就是1秒钟
	RCAP2L =0x0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guanled();
	guandz();
		P1=0;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while(ldelay)	  //如果ldelay是1,也就是每隔0.5秒时间,就执行点灯
	   {
		if(1)
		 P0 = ~(0x01<<LEDIndex);
		   	else
	     P0 = ~(0x80>>LEDIndex);
		if(LEDIndex==7)	  	       //如果是第8个灯亮
		    {speed--;
			  if(speed==0)speed=10;//每循环显示一次,就调快一次溢出速度
			}
	    LEDIndex = (LEDIndex+1)%8;  //计算下一个灯亮的标记
        ldelay=0;    	//清零

		}
	 }

}
//定时器2中断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speed) //比较一个变化的数值,以实现变化的时间溢出
	{
		t=0;
		ldelay=1;//每次长时间的溢出,就置一个标记,以便主程序处理
	}
}

网友A:
上面的程序已经可以实现效果了 在51hei-5型单片机开发板上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