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程序停不了?请教

楼主(2012-05-2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sbit K1 = P3^0;//启动按键
sbit K3 = P3^2; //停按键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函数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P1 = FFW[j]; //输出
                DelayMS(25);  //仿真延时增大或者减小,为何转速变慢???
                }        }}
void main()
{
        uchar Z = 200;
        while(1)
        {
                 if(K1  == 0)
                {
                         SETP_MOTOR_FFW(Z);
                        if(K3 ==0) break;  //仿真K3按下跳出循环应该停,但是按下仍然转??
       }
                 }}
以上两个地方没看出问题,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A:
while(1) { if(K1 == 0) { SETP_MOTOR_FFW(Z); if(K3 ==0) break; //仿真K3按下跳出循环应该停,但是按下仍然转?? } } k3按下后还在while循环里,SETP_MOTOR_FFW(Z);还在执行,并没有停转指令。

楼主:
请问if(K3 ==0) break;  k3按下后已经跳出while循环了。能给个提示吗?在此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