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求程序

楼主(2012-05-21):
跪求四个按键控制四位一体的共阴数码管的程序,要求:四个按键分别控制一位数码管,按键按一下显示一个数(0~9)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ewei=P2^3; sbit shiwei=P2^2; sbit baiwei=P2^1; sbit qianwei=P2^0;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uchar temp,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ab[]={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P0=0x00; P2=0xff; while(1) { P0=tab[ge]; gewei=0; delay(100); gewei=1; P0=tab[shi]; shiwei=0; delay(100); shiwei=1; P0=tab[bai]; baiwei=0; delay(100); baiwei=1; P0=tab[qian]; qianwei=0; delay(100); qianwei=1; if(P2!=0xff) { delay(200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f: ge++; if(ge>9) { ge=0; } break; case 0xdf: shi++; if(shi>9) { shi=0; } break; case 0xbf: bai++; if(bai>9) { bai=0; } break; case 0x7f: qian++; if(qian>9) { qian=0; } break; } } } while(P2!=0xff);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21 23:18:29编辑过]

网友A:
不知道怎么传完后变这样了

网友A:
新手上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21 23:22:2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