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牛好。我自己焊了一个最小系统板(stc89c52),在使用1602显示时,无法显示(程序简单没有问题,我在成品板上试了)。当给p0口直接赋值时,输出高低电平是正常的。16脚的1602接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或者单片机的接线哪里没注意到?谢谢各位了,给个提醒或者经验。

网友A:
许许多多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点不亮lcd。接线问题、程序问题、1602还有一个负压的调整,等等等等。

楼主:
谢谢了。经过其它板的实验,估计可能是自己焊的板的问题。。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p0口是可以输出高低电平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23 9:47:49编辑过]

网友B:
P0口输出高电是通过上拉电阻实现的,也就是说P0口本身不能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