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B20

楼主(2012-05-25):
问问哦18B20的时序为什么只看一半就行了 像这样
问问哦18B20的时序为什么只看一半就行了 像这样

网友A:
一般资料上所给出的转换时间是指可靠转换的时间。如果减少转换时间,许多都可以运行,但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都可靠。但一般不会影响使用。因为温度随时都在检测,中间有几个误码影响不大。很快就会有下一次的检测值显示出来。

楼主(2012-07-04):
现在弄出来了 回过头来看 这份资料还真有问题……感谢版主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