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1302+1602制作的电子时钟程序

楼主(2012-05-25):
  我是初学的大一学生,我全是自学我的书是天翔的。我想自己做一个时钟但是做不好 求一个程序 最好简单点的方便研究,。420062558 是QQ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out;
uchar hou,min,scn,day,mon,week,year;

uchar code num[15]={'0','1','2','3','4','5','6','7','8','9','-',':',0xdf,'.','C'};
uchar data date[11]={2,0,1,1,10,1,1,10,1,1,1};
uchar data time[8]={1,1,11,1,1,11,1,1};
uchar data temp[6]={1,1,13,1,12,14};
uchar code weeks[7][3]= {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sbit led=P2^0;
sbit IO=P1^6;
sbit CE=P1^7;
sbit SLK=P1^5;
sbit    SCK=P1^2;
sbit    RCK=P1^1;
sbit    EN=P1^3;
sbit SOU=P3^7;
sbit  si=P3^6;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LCDEN=P1^2;
sbit    POWER=P1^4;

void delay18(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j>0;j--);

}

void init18(void)      //温度模块初始化
{
 uint i;
 si=1;
 i++;
 si=0;
 delay18(8);
 si=1;
 i=2200;
 while(si==1|(i<0))i--;
 delay18(5);
 si=1;
}

void writebyte18(uchar dat)    //温度模块写字节
{
 uchar i=0,j;
 for(i=8;i>0;i--)
 {
  si=0;
  j++;j++;
  si=dat&0x01;
  j=5;
     while(j--); //等待18b20采集信号
  si=1;
  dat>>=1;
 }
 si=1;
}

uchar readbyte18(void)    //温度模块读字节
{
 uchar i,j,k,value;
 for(i=8;i>0;i--)
 {
  value=value>>1;
  si=1;
  j++;
  si=0;
  j++;j++;
  si=1;
  j++;j++;
  if(si)
  value|=0x80;
  j=3;while(j--); //50微秒内释放总线

 }
 return(value);
}

void start(void)     //温度采集开始
{
 init18();
 delay18(10);
 writebyte18(0xcc);
 writebyte18(0x44);
}

uint gettemp(void)     //获取温度数据
{
 float ftemp;
 uint temp,t;
 uchar a,b;
 delay18(10);
 init18();
 writebyte18(0xcc);
 writebyte18(0xbe);
    a=readbyte18();
 b=readbyte18();
 temp=b;
 temp=temp<<8;
 temp|=a;
 t=temp;
 ftemp=t*0.0625;
 t=ftemp*100+(t>0?0.5:-0.5);
 return t;

}

void init()
{
 SLK=0;
 IO=0;
 CE=0;
}

void writebyte(uchar com,uchar dat)   //DS1302写字节
{
 uint i,j;
 SLK=0;
 CE=1;
 for(i=0;i<8;i++)
 {
  SLK=0;
  IO=com&0X01;
  j++;
  SLK=1;
  com=com>>1;
 }
 for(i=0;i<8;i++)
 {
  SLK=0;
  IO=dat&0X01;
  j++;
  SLK=1;
  dat=dat>>1;
 }
 CE=0;
}

uchar readbyte(uchar com)  //DS1302读字节
{
 uchar i,date;
 CE=0; //
 SLK=0;
 CE=1;

 for(i=0;i<8;i++)
 {
  //SLK=0;
  IO=com&0x01;
  //j++;
 SLK=0; SLK=1;
  com=com>>1;
 }
 for(i=0;i<8;i++) //笔记:注意读取数据的顺序排列,左移位及右移位。下降沿的制造以及数据的读取~
 {
  date>>=1;
  SLK=0;
  if(IO==1)
  date=date|0x80;
  SLK=1;
 }
 CE=0;
 return date;
}

void delay(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alarm()    //闹钟
{
 uint i,j,k;
 for(k=60;k>0;k--)
 {
 for(j=4;j>0;j--)
 {
  for(i=100;i>0;i--)
  {
   SOU=0;
   delay(1);
   SOU=1;
  }
  delay(15);
 }
 delay(300);
 }
}

void delay1(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55;j>0;j--);
}

void wtcom(uchar com) //LCD写命令
{
RS=0;
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tdate(uchar date)  //LCD写数据
{
RS=1;
P0=date;
delay1(1);
LCDEN=1;
delay1(1);
LCDEN=0;
}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
{
LCDEN=0;
wtcom(0x38);
wtcom(0x0c);
wtcom(0x06);
wtcom(0x01);
}

void writelcd()
{
 uchar i;
 initlcd();
 wtcom(0x80);
 for(i=0;i<10;i++)
 {
   wtdate(num[date]);
 }
 wtcom(0x80+0x43);
 for(i=0;i<5;i++)
 {
  wtdate(num[time]);
 }
 wtcom(0x8d);
 for(i=0;i<3;i++)
 {
  wtdate(weeks[(week-1)]);
 }
 wtcom(0x80+0x4a);
 for(i=0;i<6;i++)
 {
  wtdate(num[temp]);
 }
}

void displaydate()
{
 date[2]=year>>4;
 date[3]=year&0x0f;
 date[5]=mon>>4;
 date[6]=mon&0x0f;
 date[8]=day>>4;
 date[9]=day&0x0f;

}

void displaytime()
{
 time[0]=hou>>4;
 time[1]=hou&0x0f;
 time[3]=min>>4;
 time[4]=min&0x0f;
 time[6]=scn>>4;
 time[7]=scn&0x0f;
}

void displaytemp()
{
 temp[0]=gettemp()/1000;
 temp[1]=gettemp()/100%10;
 temp[3]=gettemp()/10%10;
}

void main()
{
 EN=1;
 init();
 //writebyte(0x8c,0x12);
// writebyte(0x8a,0x01);
//writebyte(0x88,0x03);
// writebyte(0x86,0x31);
// writebyte(0x84,0x10); //写小时
//writebyte(0x82,0x28); //写分钟
// writebyte(0x80,0x30); //写秒钟
// writelcd();
 P2=0Xff;
 while(1)
 {
  uchar change1,change2;
  uint t1,t2;
  start();
  scn=readbyte(0x81);
  min=readbyte(0x83);
  hou=readbyte(0x85);
  day=readbyte(0x87);
  mon=readbyte(0x89);
  week=readbyte(0x8b);
  year=readbyte(0x8d);
  change1=min;
  displaytemp();
  t1=temp[3];
  displaydate();
  displaytime();
  if(change1!=change2)
   writelcd();
  change2=min;
  if(t1!=t2)
   writelcd();
  t2=temp[3];
  delay1(1000);
  if(hou==0X10)
   if(min==0x40)
    POWER=0;
 }
}

网友A:
我也学了不久,不知道能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