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的int口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12-05-26):
一个很简单的STC89C52RC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使用中断INT0和INT1分别控制P0.0和P0.1上的继电器模块。INT0和INT1分别通过点动开关连接在单片机的GND上。使用边沿触发模式控制继电器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需要,必须把从INT0、INT1、GND口引出的线拉很长距离方便按开关,所以这三根线需要经过房间的强电插线板,每次插线板插拔电烙铁或者别的东西基本都会引起INT中断触发。后来在VCC和INT0/INT1上分别加了1k的上拉电阻,效果能好些了,但如果把强电线挨上单片机的中断控制线还会有干扰动作。请教各位,需要怎么做才能防止周围的强电磁信号干扰呢,期待高手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26 13:00:16编辑过]

网友A:
使用光耦会好一些。

也可以在程序上使用低电平触发,像按键一样,采取防抖动措施(延时后再监测)。

网友B:
并联0.1U瓷片 要尽量靠近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