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技术问题了有图有代码望大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7):
我就是想通过端口助手控制单片机的LED关与开,也就是我输入 1 单片机LED亮,输入0 单片机LED灭

以下是我做好的电路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就是在端口助手上 发送1 接收区一直接收不到 1的数据 ,单片机 LED也不亮 请问是什么原因

端口助手:

单片机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unsigned char UART_buff;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8-n-1,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方式2
    TH1 = 0xFD;    //9600bps@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ES  = 1;       //开中断.
    EA  = 1;
    while(Money == 0);    //等着交费.
    while(1)  {
      if ((New_rec == 1) && (Send_ed == 1))  {
        SBUF = UART_buff; //发送.
        New_rec = 0;
        Send_ed = 0;
      }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如果收到.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
      UART_buff = SBUF;  //接收.
      if(UART_buff == '1')  LED = 1;
      if(UART_buff == '0')  LED = 0;
      if(UART_buff == '$')  Money = 1;
    }
    else  {        //如果送毕.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
/

网友A:
从你的截图看,好像串口没有打开。

网友A:
你用的是USB转串口芯片,模拟的串口号不是COM3吧?,你可以右键点击“我的电脑”、设备管理、端口,看看是几号。

网友A:
你的串口转USB 芯片装驱动程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