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ds2431为什么全是FF 时序我反复核对过了 问题到底在哪里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05-30):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sbit DQ=P2^3;         //定义DS2431端口
bit  DS2431err;       //DS2431的错误标志
ma[16]={48,49,50,51,52,53,54,55,56,57,65,66,67,68,69,70};
sbit  lcd_rs= P1^0;
sbit  lcd_rw= P1^1;
sbit  lcd_e=  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延时程序
{
  while( --num ) ;
}
void Delay()          //1us延时

{
 _nop_();
 _nop_();

}

Init_DS2431()       //初始化DS2431

 bit Presece;
 DQ=1;
 //delay(5);
 _nop_();

 DQ=0;                 //将DQ信号线拉低
 delay(120);           //保持DQ低电平480us 测得483

 DQ=1;                //将DQ信号拉高、释放总线
 delay(15);           //保持DQ高电平70us    测得64

 Presece = DQ;       //保存当前总线状态
 delay(140);    //测得时间为563
 DQ=1;
 DQ=1;

 return Presece;     //返回是否有设备将总线拉低
}

read_bit()   //从单总线上读取一个数据位
{
 bit i;

   DQ=1;
   _nop_();

   DQ=0;            //启动读时序

 Delay();        //1us
 Delay();        //1us
 Delay();        //1us
 Delay();        //1us

 DQ=1;            //释放总线,等待从机返回数据位

 Delay();       //1us
 Delay();       //1us

 i=DQ;
  delay(15);
 DQ=1;
 return i;       //返回总线状态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ue)  //向单总线设备写入一个数据位
{  DQ=1;
  _nop_();
 DQ=0;             //启动写时序

 Delay();          //1us
 Delay();          //1us
 Delay();          //1us
 Delay();          //1us
 Delay();          //1us
 if(bitvalue) DQ=1;            //写1

 delay(15);
 DQ=1;             //释放总线
 delay(2);        //等待写时序结束 10us

}

read_byte()                    //从单总线上读一个字节数据
{
 int i,value=0;

 for(i=0;i<8;i++)
 {
  if(read_bit()) value=value|(0x01<<i); //如果当前读取的数据位为1,将返回字节对应的位置1
 }

 delay(2);                              //等待释放总线
 return  value;                          //返回读取的数据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value)   //向单总线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 = bytevalue>>i;        //将要写的数据字节右移i位
  temp = temp &0x01;          //取出数据字节的第i位
  write_bit(temp);            //向总线写一个数据位
 }

 delay(2);                   //等待写时序结束
}

bit skip_matchRom(void)                //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
   bit tmp=1;
 if(Init_DS2431()) return tmp;         //如果没有DS2431,返回0
 write_byte(0xcc);                     //发出跳过ROM匹配的命令
 tmp = 0;
 return tmp;
}

read_ds2431(unsigned int Readaddr)
{
int ch[8],i;

 DS2431err=skip_matchRom();         //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write_byte(0xF0);                  //发出读存储器命令
 write_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
 write_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8));
  for(i=0;i<8;i++)
{ ch=read_byte();
  printf("%d",ch);}

 return ch;
}

 write_ds2431(unsigned int Writeaddr, 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ch,es,i,hight,low;
 unsigned int tem;

 hight=(unsigned char)(Writeaddr>>=4);
 low  =(unsigned char)Writeaddr;
  if(skip_matchRom())     //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return 1;
 write_byte(0x0F);         //发送写暂存器命令
 write_byte(low);
 write_byte(hight);
 for(i=0;i<8;i++)
 {
  ch=*Writedata;
  Writedata++;
  write_byte(ch);
 }
 delay(25);

 DS2431err=skip_matchRom();//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write_byte(0xAA);         //复制暂存器数据到存储器中
 tem=read_byte();
 tem<<=8;
 tem+=read_byte();
 es=read_byte();
 if(es!=0x07)
  return 1;

 DS2431err=skip_matchRom();//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write_byte(0x55);//发出启动转换命令
 write_byte((unsigned char)Writeaddr);
 write_byte((unsigned char)(Writeaddr>>=4));
 write_byte(es);
 for(i=0;i<50;i++)
 delay(250);      //等待写时序结束 510us

 if(read_byte()!=0xAA)
  return 1;

  return 0;
}

/***********************************************************
*   函数说明:毫秒级延时程序                               *
*   输入:    需要延时t毫秒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5;j++);
}

/***********************************************************
*   函数说明:写指令到LCD12864                             *
*   输入:    cmd,待输入的指令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void LcdWriteCode(unsigned char cmd)
{
   P0=cmd;
   lcd_rs=0;
   lcd_rw=0;
   lcd_e=0;
   _delay_ms(1);
   lcd_e=1;
}

/***********************************************************
*   函数说明:写数据到LCD12864                             *
*   输入:    dat,待输入的数据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P0=dat;
   lcd_rs=1;
   lcd_rw=0;
   lcd_e=0;
   _delay_ms(1);
   lcd_e=1;
}

/***********************************************************
*   函数说明:LCD初始化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void LcdInit(void)
{
   LcdWriteCode(0x30);     //基本指令集
   _delay_ms(1);
   LcdWriteCode(0x0c);     //显示;关闭光标;关闭反白
   _delay_ms(1);
   LcdWriteCode(0x01);     //清屏
   _delay_ms(20);
   LcdWriteCode(0x06);    //显示光标位置

}

   read_ds2431_str(unsigned int Readaddr)
{
 unsigned char ch[8],i;

 DS2431err=skip_matchRom();//发出跳过ROM匹配命令
 write_byte(0xF0);         //发出读存储器命令
 write_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
 write_byte((unsigned char)(Readaddr>>=8));
 for(i=8;i>0;i--)
 {
  ch[8-i]=read_byte();

 }

 return ch;
}

main()

 while(1)
 {
      {read_ds2431(0x60);
       write_ds2431(0x60,0x01);
        read_ds2431(0x6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