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做流水灯 结果只有第一个灯一直亮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2-05-31):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ni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_crol_(temp,1);
  delay(600);
  P1=temp;
 }

}
void delay(unit z)
{
  unit a,b;
  for(a=z;a>0;a--)
    for(b=20;b>0;b--);
}

网友A:
_crol_(temp,1);
换成temp=_crol_(temp,1);试一下吧

楼主:
昨晚太晚了  不记得打了 今早起来改了一下  改成了temp=_crol_(temp,1)还是只有第一个灯亮

楼主:
谢谢了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是我改的程序没保存 还是烧的以前的程序进去。。泪流满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