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中断

楼主(2012-05-31):
为什么我的程序中断之后不是第一个LED亮而是其它的亮,且数码管还在动态显示,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sbit LED=P0^0;
sbit P14=P1^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num,z;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EA=1;
 EX0=1;
 wei=1;
 P0=0xfe;
 wei=0;
 while(1)
 {
  duan=1;
  for(num=0;num<10;num++)
  {
   P0=table[num];
   delayms(200);
  }
 }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30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P14=0;
 LED=0;
 P14=1;
}

网友A(2012-09-10):
设置中断的时候要加一句,应该就没问题了 IT0=1; // 下降沿触发